求助.

楼主(2015-12-19):
最近无意看了泡泡大师的教程,来兴趣了,想自己装一套四轴玩玩,从0开始的.以前从没弄过,就买过玩具玩,500多块加所谓的高清航拍,结果用没多久,飞得没影了!于是乎买了AMP2.8一套,大疆E300电机,好盈 天行者30A电调,还有仿精灵2的机壳. 摇控是乐迪AT9. 一切都弄好,6种飞行模式,返航,失控返回都都设置成功.但是自稳模式要起飞的时候总是往右上角倾,,控制好,起飞离地后,如果不控制它就会往右上角飘,切到定点模式就稳.不会飘动.这是什么情况呢?后来再买了一套450的机架,情况也是一样的.是什么问题,是飞控安装有问题吗?还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  飞控如果安装不水平有影响吗?希高手解答下.还有买摇控时买有乐迪的OSD,买家说要在飞控板后面的一个OSD标示处把点件焊成短接.我焊了,摇控上回传的角度,顷斜什么的,速度,高度什么的数据有显求,而且变化,但是星数没有显示,一直是0,还有什么经度,纬度都没有显示没有变化,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如果以我不用这OSD了,用不用把飞控上之前焊成短接的地方重新弄分离?如果不用OSD了那地方一直是焊接的飞控正常使用有影响吗?希高手.或者会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
自稳模式要起飞的时候总是往右上角倾,,控制好,起飞离地后,如果不控制它就会往右上角飘,切到定点模式就稳.不会飘动.
这个是加速计不水平,重新校准加速计,定点不飘是有GPS定点坐标,飞控会控制四轴在这个坐标就不会体现出飘。电调没校准是会警示音并且不能解锁。飞控尽量保证安装水平。
买有乐迪的OSD,买家说要在飞控板后面的一个OSD标示处把点件焊成短接.我焊了,摇控上回传的角度,顷斜什么的,速度,高度什么的数据有显求,而且变化,但是星数没有显示,一直是0,还有什么经度,纬度都没有显示没有变化
APM2.8的OSD输出是需要在飞控板背面的焊点焊上才能输出OSD信息的,既然能显示姿态信息,也可以定点,说明OSD接线和GPS没问题,卫星没有显示你是不是在室内测试的,室内有建筑遮挡GPS搜不到卫星信号的,GPS使用需在室外开阔地带无遮挡处

网友:
看看楼上解答学习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解答,我再试试.

网友:
问题很多啊!

网友:
@AIbluecapf  自稳模式起飞 飞机往一个方向溜 是加速计不水平  这个水平标准是和水平面水平吗 ,还是什么?和飞行器重心不在中心点有联系吗?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