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舵机怎么改成360度

楼主(2015-12-20):
最近做了一个飞机需要360度的舵机,可是淘宝上360舵机的价格……打算买一个一般的舵机改成360度的,,求教怎么改  打算买辉胜mg996的舵机

网友:
论坛应该有教程

网友:
得重新写pwm值吧?

网友:
电位器用2电阻替换

网友:
楼主仔细搜搜,有教程的!

网友A:
我也样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样知道

我找到方法了,论坛里有,仔细搜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嗯谁有教程链接

网友B:
帮顶,虽然我有360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虽然我有360舵机

我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说,哈哈

就是把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拆了,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焊在以前电位器的位置,把大齿轮上的一个限位柱给拔出来就可以了,嗯,帖子里讲的应该是这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拆了,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焊在以前电位器的位置,把大齿轮上的一个限位柱给拔出 ...

我插,那电位器的小刷子不得全弄掉?柱子拔了还怎么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插,那电位器的小刷子不得全弄掉?柱子拔了还怎么玩啊?

你搜一下论坛里的帖子,里面说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