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5-12-20):
blhelisuite软件读取电调卡这里怎么弄?
求大神帮忙[快哭了][快哭了][快哭了]

网友A:
群里也有人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里也有人遇到了

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弄

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坐等大神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帮顶。。。。。。

谢谢

网友:
你刷的什么电调要讲清楚。刷电调要注意三点。一是接线要正确。二要根据电调的主芯片选择正确地参数。三烧写器要选择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啥电调,用啥刷

网友:
没有用过帮顶起

网友E:
只放一个图,怎么都不知道。
告诉怎么连接的,电调用的什么连接是飞控呢还是NANO呢,还是其他工具,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如果是F3 直接接好电调,捅上USB在F3上面,打开BL的GUI 然后选择CF那个。再给电调上电,一切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放一个图,怎么都不知道。
告诉怎么连接的,电调用的什么连接是飞控呢还是NANO呢,还是其他工具,这样才 ...

CC3D 银燕bl usb链接

网友E:
电调连接CC3D 暂时好像还不能通过USB来控制。 你可以找个NANO 328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连接CC3D 暂时好像还不能通过USB来控制。 你可以找个NANO 328代替

我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连接CC3D 暂时好像还不能通过USB来控制。 你可以找个NANO 328代替

大神QQ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