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说用大机图做小f22吧

楼主(2015-12-20):
这么说呢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问题首先就是电机位置。大机的电机位置靠后导致这个22重心靠后了,虽然电机现在可以避开88接收的拉杆了而且非常远再也不打上去但是问题就是不管怎么塞电池……重心都靠后。这就造成了应该严重的问题就是飞机过于灵活,一打方向瞬间滚转根本停不下来还有就是很容易失速和进入尾旋。关于尾旋的问题我加了小一刀以后明显好转但是建议下次有人做这个机缩翼展然后用150mah的电池装机头就好因为大电池机头是安不下的。另外22非常灵活,建议设置遥控器舵机通道用指数曲线。我用的是指数曲线70就很好飞了。如果不想特技直接切掉点水平尾翼就全解决咯~

网友:
赞一个,以后空了学着做~

网友:
这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没仔细看还是用的有刷电机

网友:
这个真不错,我也学着做做

网友:
做的真好,挺袖珍

网友A:
做的很好看啊,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看啊,帮顶

谢谢亲

网友:
真的很棒啊,我也想做一架,有些疑问请教下,我做50翼展用2208电机,1100电池的时候,翼载荷已经很大了,低空飞行稍不注意就跪了,不知道这飞机飞起来体验怎么样,是否很难控制?另外是否抗风,能否室内飞行?

网友:
这个一体版确定有混控功能吗

网友:
我模仿别人,你模仿我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108

网友:
这也可以,学习了

网友B:
LZ 翼展多大?图纸能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翼展多大?图纸能否分享一下

你好翼展25cm,要图纸请留邮或者qq

网友C(2016-05-04):
机身用的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用的什么材料

机身depron

网友D:
求图纸,谢谢楼主。。405503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图纸,谢谢楼主。。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