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分体:土豪到屌丝的蜕变

楼主(2015-12-20):
以前买的电池,6S5000ma,本来打算飞450直机的,发现太大,想直接飞四轴,电压又太高;
正好我的B6也坏了,只剩一个垃圾B3,没办法,一分为二!
原来的土豪黄金装!
扒开衣服!
一切为二!
重新焊接引线!
渣焊工,大家不要喷啊!!
重新穿衣服,没有黄金装了!
兄弟合照!
再来一张!
最后是工具材料合照!
圆满完工!多谢围观!

网友:
手工超屌

网友A:
什么电池,连板子都没有?

楼主:
一般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连板子都没有?

没有板子,不过焊的相当结实,我是用剪刀直接剪的!

网友:
电极要做好绝缘

网友:
电池包装不错,性能不知道

网友:
超级动手者

网友:
不错一块电池变两块

网友:
从黄金圣衣变成青铜圣衣

楼主:
不知道用垃圾B3会不会把这两兄弟冲废掉!

楼主:
手工超渣,这个没办法的,本来手工就不行!

网友B:
6s也可以拿来飞四轴呀,买支持6s的电机电调就好了,怎么会电压过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也可以拿来飞四轴呀,买支持6s的电机电调就好了,怎么会电压过高呢 ...

没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