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sparky2.0飞控的使用方法,3月11日更新

楼主(2015-12-20):
第一课:固件的刷写,数传绑定

第二课:PPM方式装机及测试

第三课:SBUS方式连接,加装GPS,自动调参设置

第四课:自动调参演示,GPS定点设置

网友(2017-08-30):
泡泡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在启用了INS13的解算位置算法后,发现飞机一直飘,非常严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感谢非常好的帖子,如果还能再更新一点关于sparky 飞控的知识就好了。

楼主(2016-09-24):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地面站连接需要什么驱动

安装软件时,驱动自动会安装的

网友A:
泡泡老师地面站连接需要什么驱动

网友(2015-12-30):
新产品,,留个脚印, 有待研究。。。。。。支持泡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第一次绑定成功并且连上电脑,
第二次开录,录完绑定步骤连不上电脑了,白录一段次。 ...

再有就是 目前我这摸索的使用经验,应该数传电脑端先上电,然后连接飞控端,这是飞控端再上电,先后顺序,泡泡你试试  应该可能解决你那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第一次绑定成功并且连上电脑,
第二次开录,录完绑定步骤连不上电脑了,白录一段次。 ...

查了一下还真是OPENLRSNG通讯方案,不知为啥只用数传 不用openlrs直接433通道遥控,
还有就是如果感觉数传距离近,直接用RFM23BP对应引脚直接替换,100mw升到1W

网友:
先收藏。等泡泡老师研究好了再说。

网友:
嗯好的谢谢了这控好

网友B:
新飞控?还是naze32升级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飞控?还是naze32升级版啊?

新飞控

网友:
怎样对于穿越机?

楼主:
还没学会怎么用,现在刚知道接口是那些定义。

网友:
这个就不能用pwm信号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学会怎么用,现在刚知道接口是那些定义。

新手课堂,sparky2.0飞控的使用方法,3月11日更新 飞控,固件,GPS,youku,3月11日 作者:我是大白 2612 还以为研究好了,支持一个

网友:
可以直接支持有刷?

网友:
泡泡老师又出新教程了。

网友:
这个飞控适合穿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飞控

看着和cc3d的升级版有点像,但是他的数传都整合到一块板子上去了,哈哈

网友:
等着泡泡老师的新教程。

网友:
泡泡老师的课我是必听不缺

网友C:
请教这个可有有刷无刷都能用吗

网友:
学习一下新飞控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个可有有刷无刷都能用吗

主要是给无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