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板机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5-12-21):
摄像头板机是不是只有ccd coms像同轴高清的板机可以用在图传上吗?可以参考图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索尼700线就行,不到一百块,输出图像一定得是PAL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700线就行,不到一百块,输出图像一定得是PAL制式

PAL制式就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PAL制式就好?                                  。

不是好,有很多朋友经常出现视像头以前是好的,显示器有画面,连上OSD就没画面只有osd显示,这就是因为摄像头的图像制式是NTSC,而OSD叠加的图像制式是PAL,所以不能同步显示,有的摄像头可以用设置板更改输出PAL或者NT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好,有很多朋友经常出现视像头以前是好的,显示器有画面,连上OSD就没画面只有osd显示,这就是因为摄 ...

我不加OSD只要图传可以有的就好

网友A:
那就随便选择了,50元左右的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随便选择了,50元左右的大把

哈哈,买了安防店的摄像头,三天不发货,这星期没的飞了

网友:
索尼700线PAL就行

网友B:
这种摄像头不行~ 必须是模拟信号的  模拟摄像头!    还有 摄像头再好通过图传就压缩成模拟信号 所以画质还是不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摄像头不行~ 必须是模拟信号的  模拟摄像头!    还有 摄像头再好通过图传就压缩成模拟信号 所以画质还 ...

摄像头再好通过图传就压缩成模拟信号 所以画质还是不会变的~
哪种,给个连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摄像头再好通过图传就压缩成模拟信号 所以画质还是不会变的~
哪种,给个连接看看 ...

目前个人认为4140+673方案性价比高~超低照度可以达到0.001LU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个人认为4140+673方案性价比高~超低照度可以达到0.001LUX

有店铺推荐吗                            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店铺推荐吗                            哈哈

自己淘宝搜索! 一般安防店便宜!   关关键词 4140 67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淘宝搜索! 一般安防店便宜!   关关键词 4140 673

板机73左右。             .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机73左右。             .

嗯   再配个镜头 镜头座 差不多90了    镜头推荐2.8 高清 镜头

网友:
一定要买ccd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不懂,来学习一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来学习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