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调整的简单方法 转载

楼主(2015-12-21):
本人就十多年的心得---特编制出来给大家共享

有不对的地方请多指正---

最近看了很多朋友对螺距的调整都有不少方法!都相当不错!

调整螺距的方法很多-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其实很简单!!只有一两个步骤就可以调整好螺距!方法如下:

螺距的调整—-我按照下面这个方法,基本是一次调整到位,不再过多的去调整双桨或者连杆了,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飞行要求来调整遥控器上的油门或螺距曲线就好了!

你也试试这个方法:

第一步:调整舵机中立点:

首先要确定所有电子零件已经安装完成,为确保安全,请在调试飞机之前不要连接动力电机;

1,        将遥控器里所有通道中点微调(SUB TRIM)和微调(TRIM)全部归零。SWASH AFT里的副翼,升降,螺距PITCH 都是50%,(或者恢复出厂默认的值);

2,        先不要安装控制CCPM倾斜盘的舵机摇臂;

3,        设定油门锁定模式THRO HOLD PITCH为0,25,50,75,100;

4,        打开遥控切换到THRO HOLD模式。(在没有设定油门锁定模式时请确保没有连接动力电机);

5,        接通飞机电源。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中点50%的位置。

6,        安装舵机摇臂,令摇臂尽量与机身水平或者垂直,不能水平(垂直)的时候请选择一个最接近水平(垂直)的位置装入摇臂。(如图)

所有的舵机配送的摇臂都是有米字或者是十字的摇臂,最好是用米字摇臂,方便调整摇臂与舵机的角度;总有个方向是垂直或者最接近垂直的摇臂,请逐一安装直到垂直或最接近垂直;

每个舵盘都有象锯齿一样的固定槽位,

是可以通过旋转来确定舵盘和舵机的角度的,

上图是两种舵机的摆放方法,有的直升机的舵机摆放是倾斜式的,侧只要求舵盘成水平放置就可以了!(见下图)

第二步:调整连杆:

-主旋翼部分的连杆调整都大同小异,基本要求一致;我这里只是将生产厂家对连杆的设计和调整要求来做个详细说明;

1,首先调整主桨升降连杆--(主要控制主桨PH的连杆,有的厂家出厂就已经是一体式的连杆,就可以省去这个环节);

要点:副翼摇臂水平,主桨角度为0度;

2,调整剪型臂副翼连杆--(主要控制副翼稳定日字筐的连杆)
要点:剪型臂水平时,副翼日字筐水平;保持相位器在总行程的中立位置;

注意:连杆长度与相位器息息相关;这里的连杆长度决定了你螺距总行程的大小,并且不能上顶下脱:(摇杆推到最顶端时,相位器不能顶到中联,摇杆拉到最底端时,相位钢丝不能脱离相位器,)

行程的大小根据自己飞行要求来调!你可以让总行程大于24度,也可以小于24度,都可以在这里完成;

通过以上定位,已经确定倾斜盘的位置,再来调整其他的连杆就非常简单了!

3,        调整主升降摇臂连杆--(主要控制副翼摇臂的升降而改变螺距的连杆,即倾斜盘和副翼之间的连杆)

要点:确定倾斜盘在水平状态下,剪型摇臂保持水平,副翼摇臂保持水平

4,        调到这里,固定住倾斜盘----舵机和倾斜盘之间的连杆只需要对比着调就没有错了!只需要所有舵机连杆安装后保持倾斜盘的水平就算完成了直升机的螺距机械调整。

简单的很--只需要调整两只连杆的长度就可以了!!

希望能帮到初学者

作者:蔡立

网友:
这太专业了啊。

网友:
要去叫我朋友来围观一下了螺距调整的简单方法     转载 简单方法 作者:gzjkym 5542 ,他买了个450,两年来就没有飞过,因为不会调试螺距调整的简单方法     转载 简单方法 作者:gzjkym 6551 螺距调整的简单方法     转载 简单方法 作者:gzjkym 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