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避障系统,应该选择怎样的飞控板比较好?

楼主(2015-12-21):
做避障系统,应该选择怎样的飞控板比较好?

网友:
最起码是源码开源的 应该是apm.pix会好一点

网友:
上次有位大神做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PIX,以后硬件两年内不用升级了,APM现在3.3固件都不支持了

网友:
apm就可以了。

网友:
APM应该可以了,要什么功能都可以拓展

网友:
同意五楼意见。

网友:
开源的就可以做的

网友:
别光说说呀,快点发些教程资料上来看看嘛

网友:
光流 or超声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