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打左右 倾斜回正冲过头

楼主(2015-12-21):
jj是apm2.8飞控外置罗盘带gps,每次左右翻滚回正的时候都会冲过头,pid是不是应该-p+d调节,jj已经炸鸡坏了不能自己测试,所以先提个问题学习下,还有就是颤抖和晃悠,晃悠是不是就是颤抖的不严重特别慢,请大神指导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没有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飞过。。。。。。。

就打翻滚的时候不是倾斜着吗,松开遥控器翻滚油门jj开始回正冲过头,例如打左翻滚,飞机就是左半身在上右半身在下,回正直接冲过头就变成左下又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上现在的pid和飞行日志

网友:
重心可能没调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首先在地面调好需要调的各项

网友:
你这个基本可以判断是pid不合适..试试极速上升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现在的pid和飞行日志

谢谢,等过几天的,这几天在外地jj没在身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感觉陀螺仪再校准下,或是尽量把重心都归中有助于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
看了一下,顶贴

网友:
这个不太懂  如果是高速航线摇杆突然回中  飞机刹车过度的话 可以调刹车感度(具体不记得了  好久不用了)   之前我的四轴高速航线摇杆突然回中  飞机刹车过度   机子直接翻了

网友:
重心可能没调好

网友C:
检查机架有没有松动的地方,电机桨的平衡要好,重心在四轴中心,把PID恢复默认,只要设置没问题,震动值(可以下载日志检查振动值)在合理范围就不会出现你这种姿态矫正过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机架有没有松动的地方,电机桨的平衡要好,重心在四轴中心,把PID恢复默认,只要设置没问题,震动值( ...

振动值怎么做,详细步骤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振动值怎么做,详细步骤谢谢

X、Y轴震动在-3—3  Z轴在-5— -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X、Y轴震动在-3—3  Z轴在-5— -10

非常感谢

网友:
试试自动调参

网友:
但是要注意安全,找个大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