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遥控通道映射问题

楼主(2015-12-22):
APM油门,左右,旋转各通道都OK,6通道和7通道也OK,我是天地飞9遥控,还有几个通道怎么映射到APM上使用,请教泡泡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用天九遥控控制APM ,在遥控器校准时,油门、升降、左右、四轴旋转、通道7调参数、通道6控制云 ...

其他通道你需要控制什么就接到什么上,不一定要接APM,比如6通道控制云台,就把6通道直接连云台。5通道控制APM飞行模式,就接APM的5通道输入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用天九遥控控制APM ,在遥控器校准时,油门、升降、左右、四轴旋转、通道7调参数、通道6控制云台俯仰,这几个通道都正常(三段开关控制六个模式也正常),但是遥控器上还有两个起落架旋钮、两个电位器旋钮怎么对应给APM输出相应的控制。

网友:
多看看泡泡大神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通道你需要控制什么就接到什么上,不一定要接APM,比如6通道控制云台,就把6通道直接连云台。5通道控 ...

对的

楼主:
谢谢 zxw781  那我还要问下,接收机与APM最少要接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