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摄像头,谁能告诉我AV输出在哪儿?

楼主(2015-12-22):
这个是拆解后的USB插卡摄像头的电路板。谁能告诉我摄像头的AV输出在哪儿?

网友A:
全数字的没转av的电路

网友B:
USB摄像头不能输出AV信号

网友C:
看不清楚,多照几张照片

网友:
行车记录仪吗

网友D:
信号线应该是白色和绿色其中一条  这是哪里的摄像头?

楼主:
是室内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线应该是白色和绿色其中一条  这是哪里的摄像头?

室内用的,圆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摄像头不能输出AV信号

哦,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数字的没转av的电路

受教。

网友:
监控摄像头去皮

网友:
没有用过。顶一个

楼主:
去哪块的皮?

网友:
哈哈哈哈。
你这个是监控摄像头去壳。

网友:
看了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多照几张照片

电路板能照的都照了。
中间的镜头部分有热熔胶,拆不下。

网友:
好像没有AV信号!

网友:
我看到能插TF卡,要是能av输出就好了

网友:
在哪拆的监控用的吧

网友E:
红白绿黑四根线下面的丝印拍清楚点,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白绿黑四根线下面的丝印拍清楚点,我看看

我记下了,是:
VCC DM DP GND

网友:
这摄像头没有专门的AV输出电路

网友:
好像没有AV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下了,是:
VCC DM DP GND

dm,dp是usb的接线定义,这么说来你的相机是数字信号的,av的是模拟信号,不一样的,不好接图传的…

网友:
这个好象无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