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机的改价

楼主(2015-12-22):
上次我用的是二胡玄。有人问我切割面怎么样。的却还过得去。但是二胡玄有点粗精准度不是太好。今天我用手头上的一个费电风吹里的电热丝做了一个。好处是直径细了精准度高了。二是温度比以前好控制了切割的面更整齐。三,更有任性不易氧化而导致切割时拉段

网友:
说说配置吧。
长度,
直径,
电压,
电流什么的。

楼主:
16v4.5a笔记本电源一个,电热丝35cm,50k定位器一个

网友:
是50KΩ电位器吧?

网友:
还有,你那35CM电热丝,是多大的电阻?

网友:
50K电位器会不会太大啊?

楼主:
50k的是有点大,不过手上就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