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missionplanner里的遥控器校准总是有问题

楼主(2015-12-22):
APM飞控,用missionplanner调试中。遥控器校准时用富斯T6显示的行程条都不动,动杆没有反应;但是用天地飞9的时候所有的行程条都完全不受控制疯狂地跳动,请问是为什么??????急求呀,多谢

网友A:
发一下接线图
尝试重刷固件
看看接线有无错误 是不是接在SBUS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下接线图
尝试重刷固件
看看接线有无错误 是不是接在SBUS上了

接线应该没有错吧~~待会重新刷下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一下接线图
尝试重刷固件
看看接线有无错误 是不是接在SBUS上了

我也已经重刷了固件,还是不行??现在新发现是不插5,6通道就没反应,插上就像以前那样乱跳

网友A:
遥控你怎么设置的 模型是固定翼 还是  ?

网友B:
把接收机的供电线挑掉,给接收机单独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收机的供电线挑掉,给接收机单独供电试试

试试~多谢

网友C:
我觉得肯定接接线有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可以对好频,每个通道先用舵机测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再接到飞控上连接地面站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肯定接接线有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

多谢多谢,昨天检查确实是接线问题。厉害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你怎么设置的 模型是固定翼 还是  ?

多谢多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