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mw5.8G图传发射机的工作电流

楼主(2015-12-23):
DIY的山狗,现飞控、接收机、图传发射机共用一只5V稳压输出的电源,不知这只5V稳压的输出电流带的起这三只设备不?大家是不是图传单独供电的?

网友A:
图传5v怎么够,带不起,图传可以接分电板的动力电上,一般图传7~24v供电,稳压5v给山狗和接收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5v怎么够,带不起,图传可以接分电板的动力电上,一般图传7~24v供电,稳压5v给山狗和接收机就行了

我的图传是3.5-5.2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传是3.5-5.2V供电的

那可以,大一点的稳压模块,我一个降压模块同时给云台,相机,图传,数传都够了

楼主:
总感觉图传和飞控共用电比较危险

网友:
200MW一般是12V 180mA。在很多图传都支持2_6S动力电直接输入。如果你的图传不支持的话,电流上看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共用一个降压,但是图传不要从飞控端取电。最好单独用稳压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