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转子有点小晃动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5-12-23):
我的DJI E305套装,电机2312E,飞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电机的外转子(就是上部带自锁螺纹的转动部分)用手摇的时候(用手捏着顶部旋自紧桨的螺纹那里轻轻摇动)有一点点松动感,其他电机是摇不动的,这会不会影响电机的动平衡呢?
谢谢各位~

网友:
同问,也有电机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晃动明显的话就有影响了,电机震动肯定会变大,要是有轴承买的话自己动手换两个轴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晃动明显的话就有影响了,电机震动肯定会变大,要是有轴承买的话自己动手换两个轴承就行了

DJI的电机还这么坑啊

网友:
该换轴承了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调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调间隙。

咋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                              。

你不管它?我问了技术说多少会有影响

网友B:
先确定是轴向松动还是径向松动。
轴向松动可以拧松螺丝将外转子向下敲进去。
如果是径向松动有可能是轴承磨损换轴承。
轴弯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是轴向松动还是径向松动。
轴向松动可以拧松螺丝将外转子向下敲进去。
如果是径向松动有可能是轴承 ...

应该是径向,准备送售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径向,准备送售后

有保修就送修吧。。
没有就自己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管它?我问了技术说多少会有影响

电机使用后有间隙正常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保修就送修吧。。
没有就自己调整。

不知道有没有保…送去最起码官方分析分析也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