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wk烧写固件无法运行问题

楼主(2015-12-23):
Dear All:
我购买了一个Pixhawk硬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6DYO&id=41184605362
使用MissionPlanner烧写:
1)采用Download自动烧写Copter固件,Pixhawk能正常,能连接地面站,MultiColor LED蓝灯闪烁
2)我使用自己编译的ArduCopter-stable(3.3.2,2015.12.1发布的代码)
     我使用MissionPlanner烧写,Pixhawk板子上MultiColor LED红灯亮,无法连接地面站
3)使用Download自动烧写Rover固件,烧写后Pixhawk板子上MultiColor LED红灯亮,无法连接地面站
4)使用APMrover-stable(2.50,2015.6.19发布的代码)编译
        我使用MissionPlanner烧写,Pixhawk板子上MultiColor LED红灯亮,无法连接地面站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把内存卡拿出来。里面的数据删除了。在把内存卡插进去重新连接

楼主:
@依然爱你生活,
我的Pixhawk没有内存卡的

楼主:
感觉是Bootloader未引导成功启动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然爱你生活,
我的Pixhawk没有内存卡的

pix没有内存卡插扣吗

网友:
这个真不懂,帮顶!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帮忙!
原因是:
1.APMrover2软件需要Pixhawk插入SD卡;
2.我自己的代码是去掉开源软件的Git等,新建立的,漏掉了initd相关的

网友:
不时Pixhawk有问题吧

网友: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网友:
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PIX飞控可以用APC250数传吗

网友: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网友(2016-03-31):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