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并茂 乐迪PIX装机、调试 [老晋玩乐迪之二]

楼主(2015-12-23):
大家好,我是老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乐迪PIX的详细装机、调试。
需要提示的是,银燕的30A OPTO电调和PIX不兼容,半年多前老晋玩PLAY家的PIX已经确认。别的各种市售常见电调基本都兼容。

先来两张装好的照片,大家瞧一瞧:
折叠起来还是很小巧的,大脚的这个机架不错^_^

机器配置:
乐迪PIX飞控全套+乐迪电压回传模块+乐迪OSD回传模块+乐迪AT9遥控器

大脚420机架

DJI  E305  2013E KV800

铂金30A

自组4S4200电池

好了下面开始装机,由于机架和动力原先已经装好了,所以这次装机就比较简单。

1.本次装机的电子设备:乐迪PIX飞控全套+乐迪电压回传模块+乐迪OSD回传模块+RD9接收机

2.机架+动力和遥控器

3.机架合适位置黏上飞控附带的双面胶,这个双面胶很厚实,所以席梦思就不用了

4.装乐迪PIX:飞控要尽量和机头保持一致

5.用双面胶装上蜂鸣器

6.同样用双面胶装上安全开关

7.还是用双面胶装上RD9接收机,RD9是sbus单线接收机,所以走线可以相对更简单干净

8.机架装上飞控保护板,再用双面胶固定好GPS
需要说明的是乐迪这款M8N的GPS不带罗盘,所以方向上木有要求,可以随意装,看上去顺眼就可以啦

9.按顺序插上对应的电调线

10.先拆下电池挂板,装电流计模块,XT60插头用扎带绑紧,以免机器震动导致插头松动

11.装上电池挂板

12.基本装机就完成了。

下面是飞控刷固件,调参了......

1.机器上电,用USB线插到电脑USB口。打开MP

2.不用点连接,直接点击  初始设置--安装固件,然后根据机架类型选择响应的固件,可以选最新的,也可以选以往固件,系统提示是否确认升级到某某固件,点击“是”

3.飞控开始升级固件

中间不用任何操作,请耐心等待,一阵音乐结束后,固件升级就完成了,然后点击 ok

4.开始各种校准前,最好先吧各种参数设置成默认值

点击“是”,就ok了。

5.重启飞控,重新连接USB线,MP地面站点击右上角的“连接”

连接完成后,然后点击  初始设置--必要硬件--机架类型,根据机架的不用进行选择

6.三个校准

第一加速度计和水平校准,加速度计要校准六个面,都有图示,按照图示别搞错方向就可以。水平校准就一个面,很简单。

第二罗盘校准  点击现场校准后,会出现三个罗盘界面,六个轴每轴转几圈就ok了
罗盘的校准可以根据情况,用无线数传。或者再刷完固件后就进行校准。以免插着USB进行校准会很难受。

第三,遥控器校准
打开遥控器,点击校准遥控后,每个舵面和对应开关拨几次,然后点击完成就ok了。校准完成后会出线一组数据。

7.飞行模式,详见泡泡老师的视频,每个人对模式开关的喜好不同,略过

8.失控保护等等的设置,文字很难描述,详见泡泡老师的视频
9.油门行程校准
10.基本完成设置,然后就可以尝试解锁,正常情况都可以解锁,如果出线问题,请根据MP的提示重新做校准,或者检查装机是否有问题。

11.装有电流计的机器,可以再设置一下电流计,乐迪这款电流计采用“4  0  4 ”

然后可以根据机架的轴距和动力,调整参数,默认参数可以爽飞400-500轴距的机器。

好了,码字很辛苦,交作业也得仔细认真,不足之处还多谢各位模友的理解和支持了!

室内姿态和定高模式下爽飞,下面将进行室外测试......

网友A:
速度很快么~~老晋的帖子都是精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很快么~~老晋的帖子都是精品啊

多谢支持!

哪里是精品,就是把装机和基本调参写一下而已

网友B:
装机详细。
等爽飞视频和详细使用报告。

网友:
布线整洁,赞赞的

网友:
以后打死也不用银燕电机电调,问题多多,找售后也是敷衍过去,有空还是支持一下乐迪,支持晋哥

网友C:
机架同款~~嘿嘿。楼主装机不错啊,俺就喜欢整洁的

网友:
老晋的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机详细。
等爽飞视频和详细使用报告。

多谢朋友支持,室内已经爽飞三电,室外也飞过了,但是雾霾天,朋友不愿意出去拍视频,请等待下面的试飞贴哦^_^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架同款~~嘿嘿。楼主装机不错啊,俺就喜欢整洁的

握个爪^_^

这个机架不错,老晋也很满意。

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

算不上精品,仅仅是装机流水贴而已

网友D:
学习了哈  刚刚到了个pixh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室内已经爽飞三电,室外也飞过了,但是雾霾天,朋友不愿意出去拍视频,请等待下面的试飞贴 ...

哈哈哈哈。。。
等老晋爽飞视频哈。
再多介绍点使用心得。
产品设计利弊什么的。

网友:
精品中的精品

网友E:
请问PIX不兼容银燕的30A OPTO电调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PIX不兼容银燕的30A OPTO电调的原因是什么

银燕不解释。

电调刷新率的问题。有帖子说改固件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但是很麻烦。银燕官方也一直没有给出答复。所以建议买银燕的东西要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很快么~~老晋的帖子都是精品啊

多谢朋友支持!

算不上精品,仅仅是装机流水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感谢楼主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F:
装机装的好简洁,我每次装机屋里都乱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装机装的好简洁,我每次装机屋里都乱死了

多谢朋友支持!

其实还没挂东西,挂了东西上去就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哈  刚刚到了个pixhack

多谢朋友支持!

网友(2016-01-28):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9-04-11):
想问下。。。。选择机型那边选择了X模式,不需要明确的选择吗?自动认电调信号?不然怎么知道是四轴模式还是六轴模式或者是8轴,Y3那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