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PIXHAWK飞控低温环境试飞测试

楼主(2015-12-28):
有幸参加了乐迪PIXHAWK飞控的评测活动,之前已经发了装机贴(在5imx上),下面就试飞测试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装好的飞机。
小4轴轴距380,2208 1100KV电机,8寸桨(剪了桨尖),20A电调,乐迪PIXHAWK飞控,乐迪M8N GPS ,乐迪R9D接收机,乐迪AT9遥控器,MINI OSD, 200mw图传, STorM32 3轴云台,小蚁运动相机,3S 2700mah电池。

飞机装上乐迪PIX的样子。

侧面

飞机不算电池972克,电池重200克。
PID参数,基本是默认值,第7通道设置成超简单模式(无头模式),第8通道设置成返航模式。

遥控器设置,SUBS模式默认第7通道是姿态模式,需要改到第5通道。
遥控器设置,我只用了自稳、定高、定点3种模式,只用1个3段开关就可以了。
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设置。
外场照片,这是我们长春最大的城市广场-文化广场
电池用泡沫包了2层,希望能起到保温作用。
气温比较低,手机上实时温度显示10度,站在空旷的广场上,感觉还要冷些。
准备起飞
2分钟17颗星,乐迪的GPS还是很不错的。

Hdop值,在0.6左右。
卫星数
Z轴震动,有点大。
电压数据,算乐迪我用过3个版本的PIX/APM电源模块,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起飞前电压已经校准,但起飞后,电流一旦增大,电压显示下降的特别快,比BB响测得电池电压要低大概0.4V左右。降落后电流小了,电压又迅速升上去了。从图上可以看到一起飞,电压从12.4V迅速下降到11.0V.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不知其他模友的电压测的是否准确。
第一天在广场飞的视频坏了,先看一个航拍的视频吧。云台在低温环境有些不稳定,起飞时抖了一阵。

第二天又去试飞,赶上下雪了,飞了一会儿,遥控器上全是雪,赶快降落了。

第三天,和朋友去吉林市的雾淞岛,本想试飞一下,可是太冷了,零下20多度,飞机冻的不能解锁了,手机拿出来几分钟就冻的关机了。只好作罢,发一张图片吧。

总结一下:
我这个配置,在零下10度左右可以飞行,但有时定高不稳,应该是气压计受低温影响较大的原因。在零下20度左右已无法起飞。
另外,不得不说乐迪 GPS搜星功能的确很好,但电源模块与其他我用过的PIX/APM版本基本一样,测电压数据随电流变化较大。

网友A:
请加狼哥微信ftlzzy,希望以后能再模友之吧首发,谢谢~~

网友:
朋友的六轴 apm前些天也是抽风了气温比较低
欢迎加入模友之吧

网友:
刚咨询了作者,油门低于950的设置方法:
1)失控保护设置是得将遥控器的油门微调打到最低诶
2)油门行程量中打

再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加狼哥微信ftlzzy,希望以后能再模友之吧首发,谢谢~~

之前一个装机贴发到了5imx,那里图片限制太小了,缩了好几次。这个试飞贴就发到这里了,感觉这里更开放些,技术贴比较多。

网友:
机架有点小,布局局促。

网友:
--20,好冷啊

网友B:
请教现在市面上pix 硬件软件都有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现在市面上pix 硬件软件都有何不同

开源飞控,硬件版本较多:
原版的 美国3DR PIXHAWK
PlayUAV社区版Pixhawk
BZUAV 泊志科技 pixhawk
EXuav PIXHAWK
乐迪版 PIXHAWK
等等,这些尺寸和外部接口都和原版的一样,只是板子上的一些元件会有所不同。
还有一些接口和尺寸上改版的:
雷迅改版的 PIXHACK
风迅改版的 Pixraptor
山东华硕的 PIXMINI
精简版的   pixlite
软件按飞控使用固件来划分成两种:
现在主要用的固件是从APM移植过来的固件,常用软件Mission Planner,DroidPlanner PlayUAV
PIX原生固件,使用软件qgroundcontro(QG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源飞控,硬件版本较多:
原版的 美国3DR PIXHAWK
PlayUAV社区版Pixhawk

请教哪家的比较好些 我看有说缩水版 硬件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哪家的比较好些 我看有说缩水版 硬件不过关

质量方面,多看看论坛,看口碑好的,雷迅、山东华硕,乐迪这几个我用过,感觉都可以。

网友:
刷屏好论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质量方面,多看看论坛,看口碑好的,雷迅、山东华硕,乐迪这几个我用过,感觉都可以。 ...

这些在硬件方面那个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在硬件方面那个更好些

这个我说不好,没那么专业的知识。

网友B:
嗯嗯知道了系在版本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知道了系在版本太多

对,不用太纠结,找个口碑和售后好的就行。

网友:
嗯最近好多在测试乐迪准备买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