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fs9刷了er9x固件不会设置 求大师教下谢谢

楼主(2015-12-24):
请教大师 fs9刷了er9x固件不会设置 求大师教下设置固定翼混控怎么设置 求大师教下 谢谢 实在麻烦了

网友:
欢迎加入FRSKY X9D交流群,群号码:303395499

都是玩opentx的 x9d 居多  er9x也有一些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玩opentx的 x9d 居多

网友:
老外论坛里说, opentx 不好用, 我也不上opentx.

th9x + diy flysky 接收机, 不到400元,一样玩得开心,没有失控过。

模板中应该有选择,如果没有帮搂主找了资料,可以试验下
Go to Mixer 4/6
Use Dn Button too go down to Ch3. You will see a long underscore under it. Hit
Menu and this takes you to a Sub Menu. High light ELE and change it to AIL. Hit
Exit Button. Now go down to CH4 and so it has a long underscore under it. Hit
Menu and a Sub menu comes up. Now change AIL to ELE. Once done hit Exit.
Now your Menu looks like this on the left. Now change the Weight Value as in the
right colume.
CH1 100% RUD.........................LEAVE IT ALONE
CH2 100% THR.........................LEAVE IT ALONE
CH3 100% ELE.........................CHANGE TO -100%
+ 100% AIL.............................CHANGE TO -100%
CH4 100% AIL..........................CHANGE TO -100%
+ 100% ELE.......................... ..LEAVE IT ALONE
V-TAIL
Use the same sequence as above. Instead of Rudder I use Aileron. Lazy I suppose
being a Mode 2 flyer. The first colume is as above but you have to change the
weight values as per the right colume.
CH1 100% RUD.....................LEAVE IT ALONE
CH2 100% THR.....................LEAVE IT ALONE
CH3 100% ELE......................CHANGE TO -100%
+ 100% AIL..........................LEAVE IT ALONE
CH4 100% AIL......................LEAVE IT ALONE
+ 100% ELE.........................LEAVE IT ALONE

网友:
嗯加群可以讨论

网友:
我也刷过 对于日常使用来说 刷了 反而不如不刷  刷了之后设置更复杂了

网友:
不是很难呀,有不少教程的,能搜到。不过最好有点航模基础知识,看下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翻译软件翻出来的官方说明文档基本都会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