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炸鸡后,求助

楼主(2015-12-24):
apm受伤后(不会直接发视频,请大家打开连接帮忙看看)
这是重新刷固件后的效果,没敢飞,请问大家这是怎么了?

只是解锁推了一点油门就这样了,飞控重刷固件正常,校准正常!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yMjA3MDg5Mg==.html?firsttime=2

网友A:
右上的电机转速慢了吧 你不推油门,解锁看看是不是那个电机转慢了  还有水平那些检查一下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拆桨   上动力电 连电脑  解锁  看姿态线  估计是陀螺仪有问题了  电调炸坏的概率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拆桨   上动力电 连电脑  解锁  看姿态线  估计是陀螺仪有问题了  电调炸坏的概率不是很大 ...

姿态线就是地面站左上角那个红色表示水平的吗?

还有,可不可能是遥控输出的问题,跳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上的电机转速慢了吧 你不推油门,解锁看看是不是那个电机转慢了  还有水平那些检查一下 ...

嗯,全部校准后是这样,就算是行程不一,也不会这样吧?

网友C:
查看四个电机通道的输出是不一致,有可能是你油门解锁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四个电机通道的输出是不一致,有可能是你油门解锁出错了

什么意思?解锁出错?通道正反错误是无法解锁的吧?

网友A:
单独校准那个电机的油门行程

网友D:
8楼说的没错,先检查四个输出通道是否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说的没错,先检查四个输出通道是否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校准那个电机的油门行程

我还在试,谢谢

网友E:
虚焊吧。。。。你不是加油然后没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焊吧。。。。你不是加油然后没动他。。。

嗯,推了一点油

网友E:
就是虚焊了!不信不可以拔一拔电机那三个橡胶头试试看,用点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虚焊了!不信不可以拔一拔电机那三个橡胶头试试看,用点力啊

嗯的想,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