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亚550

楼主(2015-12-24):
达亚550机架怎么样,震动大不大,挂个云台航拍可以吗,还有,用什么飞控合适

网友A:
DAYA呢 有几个问题 .

1.  内部空间小
2.  折叠跟没折差不多  而且折叠了  重心靠后 根本没办法平放

推荐你马拉松 MX 580

网友B:
看别人的达亚航拍是没问题  飞控就上DJI

网友:
一般碳纤维的震动小,除了你电机和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别人的达亚航拍是没问题  飞控就上DJI

apm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YA呢 有几个问题 .

1.  内部空间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