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起飞旋转求助

楼主(2015-12-24):
naza_lite刷V2飞控起飞时飞机改变方向不停的旋转,手动模式一直满闪黄灯,请问各位模友这是什么情况,如何解决方向旋转问题,

网友A:
校准下指南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下指南针试试

是遥控通道问题,打方向出现延迟,刚通电时飞控摇杆不回中,所以校准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遥控通道问题,打方向出现延迟,刚通电时飞控摇杆不回中,所以校准不了

现在好了吗,校准遥控的行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了吗,校准遥控的行程了吗

现在没好,要返厂维修,这是第二次返厂了,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网友:
校准下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