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拟器制作教程 让模拟飞行更加畅快

楼主(2015-12-25):
最近在论坛和一位朋友碰巧说起了无线模拟器  说好教他怎么弄也给忘了 。

教一个也是教 教十个也是教 索性发个帖子 给想把模拟器改成无线的朋友以参考

准备工作   模拟器加密狗一只    支持G4就可   淘宝上的8in1就可以  22合一更好
                PPM接收机一只
                杜邦3P

引出VCC  GND   用来给接收机供电

信号线焊接到这个触点

合盖 ....

整理走线 固定  ..     完成了 .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A:
好东西,接收机是2.4的吗

网友B:
和接收的线怎么接,可以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接收的线怎么接,可以详细点吗?

一共就三根线啊  白色信号 黑色 gnd  红色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接收机是2.4的吗

对的 是2.4G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就三根线啊  白色信号 黑色 gnd  红色VCC

接油门通道?

楼主:
PPM和SBUS一样 只接单根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PPM和SBUS一样 只接单根信号就可以了

直升机模式,插一通道,没反应?

网友:
不错有没有详细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模式,插一通道,没反应?

你用什么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                                    。

只有sbus没有ppm  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9                                    。

只能用线连接教练口

网友C:
用ppm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pm一根线?。。。。。。。。。。。。。。

是的 ppm接 vcc gnd 信号 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用线连接教练口

好吧                                                。

网友:
D10刷过机的有福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好东西

网友D:
改成无线PPM接收机  好呀 ,但怎樣22合一 ???

网友:
确实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
很赞的办法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不知道天地飞是否可用?现在就试试去..一会来回复

网友:
没看太明白,让我再仔细想想。

网友E:
楼主 天地飞不行...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无线PPM接收机好呀 ,但怎樣22合一 ???

用22in1加密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PPM接收机。。。。

要支持ppm的接收机才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支持ppm的接收机才可以

控是天8X 接收上也写着pcms/ppm可还是连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是天8X 接收上也写着pcms/ppm可还是连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上图

网友:
图在30楼.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天地飞不行...连不上...

你这个接收机没有PPM输出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接收机没有PPM输出功能

哦好吧 .我看上面写着PPM以为有..谢谢了.

网友:
天九就不行了吧,天九要借好多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模式,插一通道,没反应?

不是所有接收机都可以的,首先你的接受机有ppm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所有接收机都可以的,首先你的接受机有ppm口

知道了                                                           。

网友:
接到三通道上,飞机不能控制,新建遥控器里根本识别不了遥控器的各个通道。是么回事,请指正。谢谢

网友H:
MC6A的遥控器,杜帮线接三通是吗?启动软件后飞机狂炸,没有显示未连接模拟器的提示。。接线对不对?麻烦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6A的遥控器,杜帮线接三通是吗?启动软件后飞机狂炸,没有显示未连接模拟器的提示。。接线对不对?麻烦指 ...

不是的 mc6 无法使用无线模拟器  因为不支持ppm信号输出

网友H:
麻烦楼主把能支持PPM输出型号的遥控器列下子,这样有针对性的尝试效果 要好些子。。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楼主把能支持PPM输出型号的遥控器列下子,这样有针对性的尝试效果 要好些子。。谢谢了。。。。 ...

这个 太多啦 还是针对手上的设备吧   为了无线模拟器也不至于换控啊

网友:
关键在接收板上,接收板上要有PPM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控是天8X 接收上也写着pcms/ppm可还是连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

同天地飞,实测接收机不带PPM输出,要买一个PWM转PPM的转换器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6-02-21):
多少钱啊  看起来很高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