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 Extra Copter 2.2中文固件,不显示GPS数量和经纬度

楼主(2015-12-25):
我最近买的MinimOSD Extra Copter 2.2中文固件(飞控APM2.8 ,TS5828 RC832图传),接好启用遥测后,其他数据显示正常,就是不显示GPS数量和经纬度,但只要用USB线或数传连接上地面站后,又都显示了,飞控APM2.8只要不断电就一直正常,如果断电就又要用USB线或数传连接上地面站后就可以了,请大家指点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不懂没有用过apm  帮顶

网友:
最近正在考虑装osd

网友A:
osd有2有界面,楼主在刷的时候注意没,泡泡老师教程里没没具体说,把这2个都设置成一样的就行了,具体的参数在左面的界面都有,建议不用太多,看不过来~,刷机的流程请查看泡泡老师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有2有界面,楼主在刷的时候注意没,泡泡老师教程里没没具体说,把这2个都设置成一样的就行了,具体的参 ...

我按卖家的说重新刷APM2.8固件(先刷固定翼再刷4轴)和OSD固件(发给我另外一个版本固件),结果现象一样,谢谢你的提议,我再试试把这2个都设置成一样看行不。今晚我已经把OSD的2个界面都设置成一样,试了一下,现象还是一样的,并且我也按卖家说把下图的参数调成一样了(有4个参数改了,但是写入后刷新未变),现象还是一样。

改参数

楼主:
2015年12月25号我备份了用地面站1.3.33默认的3.3.2四轴刷APM2.8固件的全部参数表(备用),今天用地面站1.3.18默认的3.2.1四轴刷APM2.8固件后,只校正了遥控器后,就用地面站1.3.28启用遥测,然后测试OSD显示情况,结果现象没变,然后用地面站1.3.24默认的3.2.1四轴刷APM2.8固件后,校正各参数,然后用地面站1.3.28启用遥测,但是遥控器不能解锁(提示英文的油门值低于保护值),我就导入备份的全部数据表写入,然后测试OSD显示情况,结果就可以自动显示卫星数量及经纬度了,实际与MINI OSD的版本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5年12月25号我备份了用地面站1.3.33默认的3.3.2四轴刷APM2.8固件的全部参数表(备用),今天用地面站1.3 ...

意思是 地面站和飞控版本的问题?

楼主:
恩,就是这样的。

网友:
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2016-01-27):
请问你的miniosd用的什么摄像头,我的osd和摄像头都不兼容,无法加载信息

网友:
此贴终结,你只要使用1.3.2版本的地面站连接飞控点击osd更新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