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ALL IN ONE 不完整装机测试!

楼主(2015-12-25):
在测试TM F40时,狼哥把这个飞控发给我,让我测试一下,刚拿到这个飞控时眼前一亮,全集成呀,OSD、电流计全有了,飞控直接可以接入2-6S动力电,飞控可直接插入摄像头和图传并给摄像头和图传12V供电,三种工作模式,OSD模式、CF模式、飞行模式,模式切换由6位数码开关完成,下面请看图。
PCB我不太懂,一个外行从外观上看,做工扎实,布局合理,一看就是一个上品的飞控。请看多图。
一根线够用了
优点:
理念先进,集成度高,玩家不必再安装分电板和OSD,直接动力电供电,直插摄像头和图传就能工作。

个人感觉上的缺点:
1.由于动力电需要经过电流传感器,导致需要用16号或更粗的线材接入飞控,这样一来,一是那么粗的线焊接在飞控上,不太美观。二是线焊细了又过不了大电流。
2.高度集成的飞控相关的资料不多。
3.关于飞控与OSD之间如何配套工作我还没理解,用外接OSD的思路来设置时,OSD无数据交换,也可能是我设置的问题,没搞懂。
在装机过程安装测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首先说明书中的飞行模式是错误的,导致始终切不到飞行模式,OSD始终显示不正常,最后请教作者后OSD才正常工作,但没有数据交换,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所以没有试飞,我是搞不定了,飞控已经发给狼哥,请狼哥再另请高手吧,嘿嘿!

网友:
我的小穿越正在纠结上NAZE还是CC3D呢。

网友:
这个飞控不错

网友:
上眼就是 豪货啊

网友:
应该是好东西。
只是用的人少,资料也少。
都不太会用。

网友:
我倒是想折腾折腾,可以公司忙起来了,没时间,要是年后就好了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这个飞控的确不错

网友:
这个飞控不贵价格不是在150吗

网友:
看着不错,集成好高,不知用着咋样

网友:
Naze32开^_^还是因为串口太少了,所以切换来切换去。电流计的的线也会造成布线困难。而且那么大的电流的磁场会不会干扰罗盘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