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通道的节省,或者说充分利用,听我细细道来

楼主(2015-12-25):
先看图

看出什么没有,五通道的切换模式开关用y线连起来了,这样可以另外控制一个功能,当然,飞行模式要调成一样的

网友A:
这样的话使用5通道会不会两个功能都同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使用5通道会不会两个功能都同步呢?

会的,所以我说要把飞行模式调成一样的,要不然你打开五通道,飞行模式也改变,那就不好了,当然,这个方法会把模式切换这个功能阉割掉

楼主:
补充一下,我说要把飞行模式调成一样的,要不然你打开五通道,飞行模式也改变,那就不好了,当然,这个方法会把模式切换这个功能阉割掉,这是一个弊端,我用的cc3d在450上的,不需要模式切换,(个人认为不需要),又觉得通道不够用,所以想出这个办法

网友:
这两个通道控制的是啥?

网友:
你可以不接5通道到飞控,反正你不要换模式

网友:
我的通道足够用。

网友:
一个通道多用 我是设置一个通道改为两个一样通道 比如两个一通道 我用开原433

网友:
我懂你的意思了,好主意,顶一个

网友:
我的通道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