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航拍用dji E300动力套装怎么样?

楼主(2015-12-25):
RT,请教各位大神了,在犹豫中

网友A:
你能保证最后装机带电池设备在1.35KG左右不超过1.4KG最好小于1.3KG就可以用,太重了效率不好,虽然推荐每轴350-400g,但约轻飞的越久,所以机架、电调、线材、飞控、云台都要选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保证最后装机带电池设备在1.35KG左右不超过1.4KG最好小于1.3KG就可以用,太重了效率不好,虽然推荐每轴 ...

如果是用E300组六轴的话,动力够么

楼主:
按你的说法,六轴推荐为2.1kg~2.4kg,如果上云台挂狗,什么GPS,osd之类的全部安装上去的话会超过这个值吗? 新人没玩过航拍,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六轴推荐为2.1kg~2.4kg,如果上云台挂狗,什么GPS,osd之类的全部安装上去的话会超过这个值吗 ...

这个要看机架等配件选择,不过我觉得挂狗之类的四轴小机架就够了,配好了轻轻松松15-20分,还好带,论坛有不少野生精灵组装http://www.moz8.com/thread-46512-1-1.html  这是我的猛禽400,要是换成两轴还能减掉不少重量,抗风更好

网友B:
E300就算了吧,都停产了。E300  E305  E310都有,E300最差。

建议E310或者E305,价格比E300贵了50,349一套。

E305有两个版本,3S和4S版本。考虑航拍用,建议E305 4S的版本或者E310。

E305和E310,3s建议每轴不高于350克安全起飞,4S建议每轴不高于40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300就算了吧,都停产了。E300  E305  E310都有,E300最差。

建议E310或者E305,价格比E300贵了50,349一 ...

老晋这个说法很靠谱。。

网友C:
读帖感悟如下:
E300 E305 E310 , E300最差;
E800 E1200,E800最差;
精灵3S 3A 3P, 3S最差;
NAZA lite, NAZA V2, NAZA lite 最差。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嗯老晋这个说法很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E300就算了吧,都停产了。E300  E305  E310都有,E300最差。

建议E310或者E305,价格比E300贵了50,349一 ...

349好像不带电调,那么电调怎么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帖感悟如下:
E300 E305 E310 , E300最差;
E800 E1200,E800最差;

关于E1200和E800的对比 我不太认同 这两个不是一个拉力级别的 对比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349好像不带电调,那么电调怎么配呢?

我建议E305  搭配乐天20A电调  因为E310的电调是正弦波的 E305的电调和乐天是方波

网友:
推荐e305,800kv,4s电,效率不错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349好像不带电调,那么电调怎么配呢?

小机器,轴距450以下,乐天20A。

大机器,450-580,铂金30A。

再大,轴距580以上,乐天40A。

个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