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模块

楼主(2015-12-26):
这种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怎么用啊!要刷程序吗

网友A:
两个模块,加一个usb转接模块!

楼主:
这不是3dr的433模块不用刷3dr数传的程序也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模块,加一个usb转接模块!

这不是3dr的433模块不用刷3dr数传的程序也能用么

网友:
其实自己做和买现成的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是3dr的433模块不用刷3dr数传的程序也能用么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

可是我看那些自制数传的帖子里面的433模块指定是3dr的,我有点糊涂了

网友A:
你搜搜看,坛子里有人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看,坛子里有人做过!

我就是在这个坛子里看见自制433数传帖子里433模块是100mw的,我想换成1w大功率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看,坛子里有人做过!

他那个模块好像是飞控专用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搜看,坛子里有人做过!

网友A:
这就不是很清楚了,看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是很清楚了,看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刷什么其他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要不要刷什么其他程序

应该不用的,只是个传输模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