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升级v2后的安全问题

楼主(2015-12-26):
有过升级经历的朋友们,你们在升级后机机有没有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比如失控,侧翻,不受控制等等。

网友:
没有,我从来都没用过Naza lite,帮顶!

网友:
升级后要重新设置一遍才行,设置完就没事了

网友A:
大疆和naze是不是一家的,我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和naze是不是一家的,我一直纠结这个问题啊

Naza.和naze就不是一个飞控

网友B:
兄弟我也出现过那种不受控制的情况。我呢刚开始用的就是赖特的系统就是不受控制后我才刷的v2但是有时候还是不受控制

网友:
我现在等着收一个非凡n2 以后飞的时候能有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也出现过那种不受控制的情况。我呢刚开始用的就是赖特的系统就是不受控制后我才刷的v2但是有时候还是 ...

是不是飞远了,遥控距离不够了?

网友:
没有用过,只顶贴。

网友:
lite升V2-用了快半年 无gps  没问题

网友:
我没升级,一直用都很稳定。

网友:
检查一下飞机的震动是不是太大了。震动过大是会把飞控震傻的。

网友:
路过帮忙顶一下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飞远了,遥控距离不够了?

哥哥啊,就在离我不超过10米山路的地方。第一次是在上海刚开始飞了两块电池第三块电池我想把电放完然后让他gps模式定点在哪里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乱飞遥控没反应由于在马路边所以我直接关油门让它掉下来了。第二次是飞的远了一些然后我关遥控失控返航飞到离我也是十几米的时候我开控切换模式用遥控控制降落降着降着又乱飞。遥控空着没反应我就不动遥控让他乱飞飞了一会他定点订到那里了我用遥控能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飞远了,遥控距离不够了?

第三次呢我是飞了一会然后定点,刚开始定点的时候有点小飘我就用遥控控制,开始拨动一点遥感就行可是慢慢的遥感就要拨动很大才能控制直到拨动遥感没反应。

网友:
我飞的挺好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使用正常,起飞方式更可靠。单较原版V2,LITE定高不是很好。没有出现抽风问题。有GPS模块的话请经常校准一下指南针

网友:
能不刷就不刷吧   就跟刷机一样 会出现问题   当然非要刷就得校准多几次

网友C(2016-01-25):
刷了V2  飞了几个月后  指南针一直校准失败  怎么都校准不过去。。。。。。换回去也还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了V2  飞了几个月后  指南针一直校准失败  怎么都校准不过去。。。。。。换回去也还是不行了 ...

GPS挂了吧

网友C:
没挂      水平可以校准过去  垂直怎么都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挂      水平可以校准过去  垂直怎么都过不去

飞控有问题了吧,刷回原版返厂吧

网友:
蛋疼着呢  返厂又得不少钱

网友:
我的lite刷了v2,起飞很稳,没出现过不受控制,可能是你的接收器问题,低空好好试飞一下,这个最好不要飞太高太远,不像固定翼那样安全,出问题是直接砸下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