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爽飞

楼主(2015-12-26):
   飞控是APM2.8,机架之前就弄好 了,刚好周末下午天气好,出去飞了一下,是第一次呀,推油门的时候很紧张,结果猛地推上去了,发现太高,又赶紧往下拉油门,结果一下子摔在地上,机架的两根杆子直接甩出去了,经查看,还好飞控,GPS没错。

12.26第一次飞

楼主:
还有一张图片

网友A:
需要多练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练才行。

对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练

一定

网友C:
多炸就悟出来了,别人告诉你的也只是别人的经验

网友D:
对操作不熟悉,那么对摇杆要像对妹子一样温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炸就悟出来了,别人告诉你的也只是别人的经验

对,特别是操控的时候,感觉只要一紧张,机架在空中不受控制,就拉油门,然后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操作不熟悉,那么对摇杆要像对妹子一样温柔。

对哒,一定要温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特别是操控的时候,感觉只要一紧张,机架在空中不受控制,就拉油门,然后就炸了

慢慢来,炸炸就习惯了

网友E:
建议新人前期用定高或留待模式飞,该模式下50油门时飞行器会悬停,油门输出更柔和,不会猛地升高或降落。

网友F:
推油门要持续柔和,时刻辩清飞机姿态,宁愿飞高不要飞远,循序渐进慢慢来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新人前期用定高或留待模式飞,该模式下50油门时飞行器会悬停,油门输出更柔和,不会猛地升高或降落。 ...

对,定高可以练习一下方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油门要持续柔和,时刻辩清飞机姿态,宁愿飞高不要飞远,循序渐进慢慢来不急 ...

谢谢指导,前几次就是由于推方向,推油门推大了,没有停留。以为推上去就完事了。现在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炸炸就习惯了

对哒,这样有利于进一步的提高,这其实对新手来说,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哒,这样有利于进一步的提高,这其实对新手来说,是避免不了的

很多经验都是从炸机中学到的

网友:
炸一次就好了  就温柔了  我也是

网友:
新手在飞时最好别激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