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 怎么在电脑固件升级或者调试啊?

楼主(2015-12-26):
我的F450,用的APM2.8飞控,最近装上图传设备,可是飞控数据未检测显示在图传上,需要将APM联机电脑,图传设备上才看得到APM飞控数据,不知何故?通过论坛多处查找,说需要对OSD升级或者固件设置,从哪儿进都不知道,请教高手指点一二,感之不尽!

网友:
泡泡有教程的吧?你自己找找

网友:
路过帮忙顶一下贴

网友:
论坛有搜索功能

网友A:
APM2.8需要在主板后面焊点选择输出OSD的,调参的软件可以发一个给你
EXUAV 独家 APM PIX osd中文固件(含工具,

网友B:
你没说你的APM是自带OSD还是外加OSD,APM飞控数据是要经过图传,前提是你要有OSD才行,这样OSD接收到APM飞控数据叠加到图像上,通过图传传回来,在显示器上就能看到了。

网友:
新手APM、PIX 飞控使用教程汇总,方便查询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合集里找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还在熟读你们提供的资料,很宝贵,谢谢您们,会了我也帮助更多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你的APM是自带OSD还是外加OSD,APM飞控数据是要经过图传,前提是你要有OSD才行,这样OSD接收到APM飞控 ...

不是自带的,套宝买得55元,就1个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2.8需要在主板后面焊点选择输出OSD的,调参的软件可以发一个给你

我是买得miniOSD,就1快电路板,两边是插头的,OSD接的APM数传线上传输采集的。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自带的,套宝买得55元,就1个电路板

找到图片了

这种OSD,先没上图

网友(2017-03-03):
引用 网友A:
APM2.8需要在主板后面焊点选择输出OSD的,调参的软件可以发一个给你

学习学习

网友:
看不懂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