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固定翼空速

楼主(2015-12-26):
apm没装空速机,怎么就能显示空速和风速呢?这两者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路过帮忙顶一下贴

网友:
恩,我的叶有这个情况,貌似和地速还差不多

网友(2016-12-09):
大神快来解答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通过GPS和加速度传感器融合算法算出来的,不是很准确,如果做任务建议还是装一个空速计。

网友:
我的有空速计,不过在飞行中,显示空速和地速悬殊太大,无风也是这样,求解?

网友(2017-01-17):
你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2019-09-17):
无风天气,空速和地速悬殊太大,什么原因

网友(2019-11-21):
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