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非凡n2的问题

楼主(2015-12-27):
我想请问一下非凡n2升级固件用什么型号的usb-TTL用cp2012或者ch341行不

网友A:
自己查一下接口定义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A:
全部可以,刚才去查过了!

网友:
如果楼主有开发板,上面的接口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一下接口定义应该就知道了!

接口定义是什么?是这个(vcc,gnd,tx,r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可以,刚才去查过了!

嗯嗯,意思是只要是USB~TTL就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定义是什么?是这个(vcc,gnd,tx,rx)?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