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Osd 数据问题

楼主(2015-12-27):
求助各位吧友 我的osd数据不开控可以用 先开控油门最小 上电osd 数据也好用 先开控油门最大在上电 Osd 数据不好用了 还有gps 卫星数量一直为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油门最小 上电osd 数据也好用
这不是正常的吗?干吗要纠集油门最高?
谁会去犯油门最大开机的错误呀 ...

我的四轴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不是上电解锁就能飞的那种。直接最小油门上电怎么校准油门行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油门开到最大 上电 断电 在上电 按下解锁 油门拉到最低 解锁

不校准油门行程 没有办法解锁呀 我的问题是 osd 数据的问题 经过我的测验在:        一:1先开控 油门最小;2上电osd 传回来数据可以用 但机头必须朝北接受的屏幕上方位正确 ;3机头如果朝其他方向 接收机屏幕上方位错误(东变成西 北变成南) (2.3的姿态线 模式均无异常).   二:1开控油门最大 2上电osd 传回来的数据不会动 三如果直接无视2继续校准油门第二次上电osd数据直接消失了          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先开控油门最大 因为要校准油门行程 所以必须这样做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要校准多少次

油门开到最大 上电 断电 在上电 按下解锁 油门拉到最低 解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解释。。。。。

哎 买了这个飞控真是各种问题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各种问题呀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油门最大在上电 Osd 数据不好用了
谁会这样开控呀?要是固定翼的话,JJ一上电,不就直接飞 ...

我需要校准油门行程 所以必须要油门最大在上电求助Osd 数据问题 GPS,OSD 作者:a531176457 3201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遇到过OSD和CCD摄像头不兼容显示不了字符的现象

我的能显示就是 因为我要解锁电机 所以要油门推到最大 但油门最大 在上电 就不好用了数据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you有人帮忙看看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D:
我只遇到过OSD和CCD摄像头不兼容显示不了字符的现象

网友A:
先开控油门最大在上电 Osd 数据不好用了
求助Osd 数据问题 GPS,OSD 作者:泡泡 8476 谁会这样开控呀?要是固定翼的话,JJ一上电,不就直接飞走了吗?

网友C:
无法解释。。。。。

网友B:
校准油门行程要校准多少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开到最大 上电 断电 在上电 按下解锁 油门拉到最低 解锁

你做的这个不是油门行程校准么 ?

跟解锁有什么关系呢

油门校准一次就够了

正常开控 油门最低 飞机上电  安全开关  解锁   不就完事了么
说白了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油门最大了 再上电呢

这个不符合正常的操作标准啊

正常的操作标准就是开控 油门最低 上电

网友A:
先开控油门最小 上电osd 数据也好用
这不是正常的吗?干吗要纠集油门最高?
谁会去犯油门最大开机的错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