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带你了解NAZE32各版本的区别[小辉爱折腾]

楼主(2015-12-27):
今天早上在论坛看到有模友问NAZE32各版本的区别,正好手上有块NAZE32 6DOF的板子。趁着周末给大家做个图文说明!
1.图标对比最清晰

1

2.硬件位置说明

2

3.文字说明:
a)关于 6DOF   10DOF 版本,此版本为沿用了REV5 的称呼下来,简单的区分是否有气压计和罗盘。
b)BMP:气压计  MAG:罗盘  ACCE/GYRO: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FLASH:内存  CPU:处理器
C)关于罗盘,HMC5883质量参差不齐,HMC5983带温度计补偿

网友(2016-08-12):
NAZE32 官网是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ZE32一给油就翻跟斗,求大神们支支招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时间解决呢,什么电机和电调?

网友A:
NAZE32一给油就翻跟斗,求大神们支支招

楼主(2016-03-17):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帖子

                            不客气

网友B:
十分感谢您的帖子

网友(2016-01-01):
好贴子,正准备入NAZE,学习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f3好还是带HMC5983的naze32好
f3是
stm32f3 CPU。

没有最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无论是F3还是高配的NAZE32,自己用着顺手就行。

网友C:
不知道是f3好还是带HMC5983的naze32好
f3是
stm32f3 CPU。
*大容量闪存(标准和豪华)
* MPU6050加速度计和陀螺仪
* ms5611气压计(豪华)
* HMC5883罗盘(豪华)

楼主:
第一张图右小角内容:MS5611
                                  MPU6050
                                  HMC5983
截图自网站,不要介意。如有不当之处,还望各位魔友指出

网友:
不用这个飞控,,,,,,

网友:
不错,直观易懂!

网友D:
十分感谢您的帖子,
我还想问问,
naze32 rev6和SP Racing F3又是哪款呢

网友D:
能帮我看看这个NAZE32是哪个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帮我看看这个NAZE32是哪个版本的吗?

仔细看了一下,有气压计没有罗盘,所以是ACRO版本。

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分感谢您的帖子,
我还想问问,
naze32 rev6和SP Racing F3又是哪款呢

一、SP Racing F3分为ACRO和Delux版本,区别就是有没有气压计。ACRO没有气压计,Delux有气压计和电子罗盘方向传感器。
附图说明:
二、关于naze32 rev6,严格来说在REV6 版本上面就没有6 DOF和10 DOF 这两个版本的仅仅只有一ACRO 和 FULL 版本。rev6是NAZE32的一个系列,第一张图里的都可以认为是rev6。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写得不错 感谢分享

谢谢!向前辈学习!

网友F:
f3是那哪个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有气压计没有罗盘,所以是ACRO版本。

谢谢,
现在有这个货在贩卖,
我想购入一个,使用BlackBox这个功能,
不知道这个NAZE32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G:
不错好贴,穿越机架现在还空在那,不知道哪个飞控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f3是那哪个
                                                 。

12楼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好贴,穿越机架现在还空在那,不知道哪个飞控合适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现在有这个货在贩卖,
我想购入一个,使用BlackBox这个功能,

您说的“BlackBox”应该指的黑匣子吧。FLASH就是,NAZE每个版本都有的。

网友:
Dji 大疆 精灵

网友:
好贴,记号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BlackBox”应该指的黑匣子吧。FLASH就是,NAZE每个版本都有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楼的那个

哦。                  .

网友:
BMP指的是气压计?

网友:
比较的很详细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