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

楼主(2015-12-27):
我的四旋翼起飞不了  解锁后推有没有一号电机不转  但是电机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刷汽车 ,后刷回多轴,所有设置及校准重新做一次
你的固件版本看不到,你的MP软件版本太低。 ...

下午古件我刷了  最新的   现在问题解决了
但是  感觉遥控器灵敏度太高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你这是????

电脑卡了 不知道  一阵狂点  所以 。。。。你懂得

求遥控器灵敏度调节链接    我在坛子里找了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面没有看到    看来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到家啊   惭愧啊

大兄弟你这是????

网友A:
先刷汽车 ,后刷回多轴,所有设置及校准重新做一次
你的固件版本看不到,你的MP软件版本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过旋翼要用固定翼飞麽,遥控器要设置,坛子里有设置方法

前面没有看到    看来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到家啊   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飞行模式是?

自稳模式

网友C:
所有数据都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数据都校准了?

校准了

网友B:
加速度计重新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计重新校准一下

我也试过   天地飞的遥控器机型参数选择有是个机型  都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   天地飞的遥控器机型参数选择有是个机型  都代表什么

要用固定翼飞

楼主:
谢谢了  是啊  我在家看了一下午才发现四旋翼的要用固定翼飞,,,不过该完以后发现遥控器太灵敏了   不会调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是啊  我在家看了一下午才发现四旋翼的要用固定翼飞,,,不过该完以后发现遥控器太灵敏了   不 ...

我不是说过旋翼要用固定翼飞麽,遥控器要设置,坛子里有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说过旋翼要用固定翼飞麽,遥控器要设置,坛子里有设置方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