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安数太大会不会烧电机?

楼主(2015-12-27):
如题,盘式电机嫌贵,而且电机容易炸坏,想慢慢来,但是电调似乎寿命挺长的(不考虑掉水里的情况),所以想一步到位,想入四个xroter乐天50安的,电机就是x2216,这样子会出问题么?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现在决定入大电调,重应该只是一点的关系,暂不挂云台,应该不差这点重量啦~

网友:
我是菜鸟

网友:
2216电机需要50A吗30A就好了

网友A:
不会。
如果四轴用的话 2216 kv800左右建议乐天20A
固定翼建议用30A的电调

电调不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如果四轴用的话 2216 kv800左右建议乐天20A
固定翼建议用30A的电调

请问如果电调大了会有怎样的坏处呢?

网友:
大了除了没坏处,就是重量大了

网友:
电调和电机没有直接联系,电调只能大,不能小,而且小了会烧电调,不会烧电机。

网友:
没必要那么大的,就算考虑到以后飞大点的轴距40A也够了,在合理的配置内各配件越轻越好

网友:
多轴的话40a也够了……同品牌同系列电调,耐流大了除了可能会重些外没有坏处。

网友B:
We buy 20 of the Gimbal G3-3D from JiYi to resell them. After testing 2 of them we found the follow:

1.      Stabilisation was on both very poor

2.      Connecting to the receiver was different on both

3.      Both quit working after short time using

4.      The “manufacturer” JiYi” can’t give us any software to change parameters; nor do they react of emails

We sending back 18 of these “bad” units in original condition, the both test objects we still have here. We claim a case via PayPal and JiYi doesent answer them.

So the time is over and we hope we get back our money.

I as the owner of MIKRODROHNE was also posting the malfunction on Facebook to prevent customer for buying this bas units but the crazy thing are

we lost a lot reputation while we offer them in our shop and EBay and have to say “Sorry this doesent work, we cannot sell them.

So we going back to TAROT, they are working perfect and are cheap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 buy 20 of the Gimbal G3-3D from JiYi to resell them. After testing 2 of them we found the follow: ...

让人头疼的jiyi啊  哈哈

网友:
晕 电调大了重啊 再说2216有20a足够了
有2216的钱都买3508了 买2216干毛线啊 3508 20A也够啦

网友:
电调大点好。

网友:
这是个性问题。人家愿意用大点的电调有错吗?

网友:
电机上那个kv值得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