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飞行打转问题

楼主(2015-12-27):
我的是pix飞控自稳模式没问题,可以飞,一定高定点马上打转,转的很快,同时地面站提示罗盘方差,有没有高人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试试看:
0.检查遥控器的偏航,就是方向是不是不在零位。

1.重新校准罗盘。

2.检查罗盘方向是不是和机头一致,夹角大就会有马桶效应,就会打转。

3.再不行,重刷固件,重新做各种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0.检查遥控器的偏航,就是方向是不是不在零位。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自稳模式没问题说明遥控器没有问题 百分之百罗盘问题
重新校准罗盘
检查罗盘干扰

网友:
没有遇见过此类情况。

网友:
嗯看看晋老师的

网友:
检查下gps指针方向吧,再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
0.检查遥控器的偏航,就是方向是不是不在零位。

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