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矢量穿越

楼主(2015-12-27):
前段时间一直看大家的穿越视频,感觉挺不错的,前几天终于入魔,考虑顺便能拍点视频,于是在某包上购买了矢量300机架,和其他配件,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安装完成,现将图片传上来给大家鉴赏鉴赏,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机子已经安装好了,但一直使用的事别人的Pid,现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1、起飞后飞机一直向右后方退,这个是pid没调好还是需要微调遥控器?(就是因为老是会自己跑,所以才没敢让APM进行自动调参)
2、飞机切定高模式后老是会自己落地,这个是不是因为PID没调好?

狗云台

网友:
三叶桨好用么?

网友:
不看好这个,但希望其有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这机子也是矢量的?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机子也是矢量的?

网友:
第一次看这种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内置罗盘打开mp地面站检测一下红点是否在十字线上方?

这个就是我的apm安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内置罗盘打开mp地面站检测一下红点是否在十字线上方?

..这款apm已经省略了内置罗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正确的啊,apm字向上,前向标志指向机头

你用内置罗盘打开mp地面站检测一下红点是否在十字线上方?

网友:
定高了油门要打到50%就好了

网友C:
看着这么别扭

网友:
何为矢量还搞不懂

网友:
顶,矢量也想搞一家玩玩,可惜pcb板子不喜欢,不奶渣,哈哈

网友:
自稳模式下倾斜跑偏厉害需要校准加速计,检查电调校准,遥控器微调,定高保持油门中立

网友D:
这个很新鲜,很重吧,机臂可倾转多少度

网友:
機不錯, 但是太亂

网友E:
云台有连接?

网友F:
不错,老晋顶你一个。

顺带问一下,云台淘宝买的吗?多少钱,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有连接?

飞机还没调好,所以云台暂时只是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这么别扭

机子还有个外壳,因为没调好,所以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老晋顶你一个。

顺带问一下,云台淘宝买的吗?多少钱,给个链接。 ...

云台是3D打印的, 小米小蚁yi运动相机二轴穿越无刷云台   三轴云台  3D打印云台 http://b.mashort.cn/h.6BoEk?sm=65538b (

网友G:
这个有新意,只后面两个轴可以转动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新意,只后面两个轴可以转动的是吗

四个电机都可以同步转动,矢量的前进,后退就是靠改变电机推力获得的。所以调试的是侯apm2通道要接上,矢量要停用,等调好了再把矢量舵机接2通道上,apm2通道断开。

网友:
这个版块最火现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啊?感觉你得飞控装反了!还有你得线装的太乱了,会有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啊?感觉你得飞控装反了!还有你得线装的太乱了,会有干扰的。 ...

我的飞控是mini APM。方向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控是mini APM。方向是对的。

箭头方向是朝机头的。你的飞控板反面朝上了。有芯片的一面应该朝上吧?

网友:
狗和云台这么布置,撞一下损失太大

网友:
好鸡鸡定一下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方向是朝机头的。你的飞控板反面朝上了。有芯片的一面应该朝上吧? ...

上面的是云台控制板,下边的是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云台控制板,下边的是飞控。

我知道上面安装的是云台。你确认飞控是正确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上面安装的是云台。你确认飞控是正确安装的?

是正确的啊,apm字向上,前向标志指向机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还有个外壳,因为没调好,所以没装。

嗯嗯,装个壳子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新鲜,很重吧,机臂可倾转多少度

也不是很重,比普通四轴多了两个舵机,四个轴承。中间的机臂用的是碳管。舵机随时可以转180度,但估计那样可能会失重,所以我一般在遥控器上设置前后45度为最高。

网友H:
这个云台是谁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云台是谁家的

3D打印的。http://b.mashort.cn/h.6BoEk?sm=65538b]http://b.mashort.cn/h.6BoEk?sm=65538b

网友:
好的谢谢了我先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