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报LOW VOLTAGE如何处理?

楼主(2015-12-27):
我有几块电池,拿B6充电时,报(LOW VOLTAGE)的错误,请问还有救没有?

网友A:
线没插完?

网友B:
好像是变压器的问题,把电流调小点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没插完?

插线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变压器的问题,把电流调小点 试试

我用的0.1A充,已经是最小电流了

网友C:
这个是因为你把电池过放了  试一试 用快速充电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因为你把电池过放了  试一试 用快速充电模式吧

设置多大电流呢?0.1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多大电流呢?0.1A?

你的问题不是说充电电流大了 是因为你的电池电压太低了 已经达不到实际电池节数的最低点 试试用保存模式 节数设置比实际小一节 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网友:
镍氢。      模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不是说充电电流大了 是因为你的电池电压太低了 已经达不到实际电池节数的最低点 试试用保存模式  ...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报(BATTERY VOL ERR CELL LOW VOL)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试了,报(BATTERY VOL ERR CELL LOW VOL)

加我q吧  463089576

网友:
平衡头拆掉,电池一片一片的充电

网友:
电池过放了,用快充提上来再用平衡充

网友:
锂电池么?锂电平衡冲默认保护电压为3.0v,单片锂电低于这个数就报警low battery,解救方法,用线单独引出来,分清正反,然后接到手机或者其他充电设备,单独充电

网友:
怎么解决的看看

网友:
用镍氢模式先把电池充到单节电压3V这样 再用锂电平衡模式充

网友:
用并充板充需要加上一个已经充好的电池一起充,等显示正常充电了在把已经充好的电池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0.1A充,已经是最小电流了

换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不要用平衡充方式,用其它充电方式充一会儿,等有点电了,再用平衡充,我就是这么做的。有块电池电压为0 就是这么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