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求助 迷你APM刷固件提示坏固件怎么办啊老师

楼主(2015-12-28):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谢谢提示 新人不懂  谢谢了

楼主:
泡泡老师求助 迷你APM刷固件提示坏固件怎么办啊老师 固件,APM,泡泡老师 作者:296948729 2085 泡泡老师求助 迷你APM刷固件提示坏固件怎么办啊老师 固件,APM,泡泡老师 作者:296948729 5 泡泡老师求助 迷你APM刷固件提示坏固件怎么办啊老师 固件,APM,泡泡老师 作者:296948729 1334 泡泡老师求助 迷你APM刷固件提示坏固件怎么办啊老师 固件,APM,泡泡老师 作者:296948729 8413

网友:
泡泡老师求助 迷你APM刷固件提示坏固件怎么办啊老师 固件,APM,泡泡老师 作者:AIbluecapf 8891 固件都没加载出来怎么刷的上固件啊,正常加载是有最新固件版本号的

正常连接地面站最上面也会显示版本号,同时APM飞控3.2版本以上取消了终端命令,3.1.5及以下才可以用,PIX什么版本都可以用终端,建议先多看看论坛开源板块教程,确实学懂基本的调试

网友:
正常连接地面站最上面也会显示版本号

网友:
楼主..先到电脑硬体管理员, 看看2560 用的是那个com 口 吧 , 这情况是com 口不对或驱动没正确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