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安卓平板怎么改地面监视站,和图传如何连接

楼主(2015-12-28):
求解安卓平板怎么改地面监视站,和图传如何连接,求大神给个详细点的教程。。。

网友A:
怎么不弄个win系统平板呢

网友:
不那么简单。。。。。。

网友:
淘宝搜 av转wifi产品,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弄个win系统平板呢

你好,请问一下,win系统平板,配什么实现监视器效果?多谢

网友:
买个视频采集卡把平板和图传连接好,然后把视频接入到mp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