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地飞8X遥控器的最远距离

楼主(2015-12-28):
请问谁地面拉过距?用7通接收机,原厂2.4G发射模块,最远能达到多少米?(调制方式是PCM)

楼主:
另外,7通单天线接收机是不是比9通双天线接收机的灵敏度低?接收距离短?

网友:
天七,用七通接收1700米失控返航,双天线会更好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天7接收是双天线不?单天线效果可能会差一点。我用9通接收市郊五百米稳定,再远没有拉

楼主:
你这1700米怎么看到的?FPV?希望可信!

网友:
有多人在场,osd数据为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1700米怎么看到的?FPV?希望可信!

1600米模式为gps,还没有失控,失控会显示切为返航,实际飞到1700米才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7接收是双天线不?单天线效果可能会差一点。我用9通接收市郊五百米稳定,再远没有拉 ...

七通是单天线的

楼主:
我组的精灵跟你的一样,也是这种机壳,你用哪种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组的精灵跟你的一样,也是这种机壳,你用哪种主控?

naza lite+非凡n2osd

网友:
几百米正常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lite 非凡n2osd

这种机壳送的机臂指示灯铜膜焊接时很容易脱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图传用的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传用的哪种?

创兴科200mw,58元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