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机调教问题

楼主(2015-12-29):
本人刚入模没多久,上个月入手了一台二手的四轴,P2的飞控,好盈30A电调,自己买了个新的AT9遥控配上。S-bus接上遥控接收机,接电脑做了调参。解锁试机是正常的,但是收了油门之后,只有一个电机是停下来了,其他三个还是拼命地转。也做不了油门行程校准,可能是之前没弄懂怎么调乱打油门吧,没有泡泡老师教程那种滴滴响。向想各位前辈求教这个是什么情况?是哪里没做对吗?先谢过了,完全迷茫啊。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P2,但从你的故障现象来说,个人感觉飞控出问题可能性大。建议你先用接收机试做油门行程校准,先排除了电调故障。

网友B:
如你所言 去做油门行程校准

电调信号接飞控三通道  油门最大  上电  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

网友:
先做校准在一步步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言 去做油门行程校准

电调信号接飞控三通道  油门最大  上电  滴滴两声后油门最低 ...

谢谢了,是油门行程没做好。之前一直弄不懂如何接接收机来做校准,原来是没有把接收机的u-bus模式切换为PWM信号,所以一直不成功,谢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没用过P2,但从你的故障现象来说,个人感觉飞控出问题可能性大。建议你先用接收机试做油门行程校准, ...

谢谢了,排查过后是油门行程未做好,现在正常了。多谢提醒。

网友:
油门行程没问题就是飞控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