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迷你APM 外置罗盘(GPS)无法校准

楼主(2015-12-29):
昨天因为老师的指导已完成其他设置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现在找教程找不到就是外置罗盘(GPS)无法校准 迷你APM 外置罗盘(GPS)无法校准 迷你 作者:296948729 3377 看这里没有那个白点点 迷你APM 外置罗盘(GPS)无法校准 迷你 作者:296948729 3193 迷你APM 外置罗盘(GPS)无法校准 迷你 作者:296948729 1298 迷你APM 外置罗盘(GPS)无法校准 迷你 作者:296948729 8083 这是GPS的外观

网友A:
有没有先看看泡泡老师教程

网友:
建议检查有没虚焊,罗盘模块有没撞击过

网友B:
你的主控没找到罗盘,小窗口中应该有错误提示。
1、检查GPS和主控的连接线是否有断线
2、检查GPS和主控连接的定义是否正确
3、检查是否能收到卫星
4、测量GPS的输入电压是否为5V,上面降压模块输出电压是否为3.3V
新手课堂,Mini APM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thread-3637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先看看泡泡老师教程

有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控没找到罗盘,小窗口中应该有错误提示。
1、检查GPS和主控的连接线是否有断线
2、检查GPS和主控连接 ...

泡泡老师,哪里人啊

网友(2016-02-14):
检查一下罗盘线是否接对或松动gps输入线是否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