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绕线维修

楼主(2015-12-29):
  前段时间遇上一北 京的好心人,赠送了几个烧毁的电机,现在咱不能辜负好心人的好意,特此发帖分享经验给各位想自己绕线的模友。
之前没有绕线经验,查了各种经验帖,失败了两次后,终于找到合适的绕线图,不多说直接上图。

拆卸电机外转子大家都会就不上图了,上拆铁芯的:

网友(2016-12-31):
又翻出大白的帖子 估计我的电机要修好了

网友(2016-05-01):
漆包线直径是你说的就好?21-23都一样吗?
有没有2216的类,简洁的

楼主(2016-03-31):
引用 网友A: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哈哈哈哈

网友A: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2016-02-05):
引用 网友B:
我一定会烧个电机尝试的,呵呵

哈哈,烧个玩玩

楼主(2015-12-29):
绕线第一步,根据自己要的KV,设定漆包线直径、股数和圈数。
单个绕组的漆包线长度,如图确定。
我绕的2212是1000KV,0.21线径*4股*13圈,单个绕组线长大约1.9米左右(数据仅供参考)。
2216是1100KV,0.21线径*6股*8圈,单个绕组线长大约1.5米左右(数据仅供参考)。

楼主:
根据钓鱼线(也可用其他线代替)的长度,拉出相应股数、长度的漆包线后,就可以开始绕线了。
按照此图的绕法成功了,注意3号电机槽的绕线方向和其他两组(1,5)相反。之前两次失败都是没注意3号槽的方向。

楼主:
总结:每个槽的绕线圈数不同一样可以转,只是转速和设定KV不同。
绕线不整齐没关系,只要不卡到转子就行;要求严谨的话,建议绕满设定圈数。

疑问1:为何在遥控器、接收机上测试可以转,用电调/舵机测试仪,电机只发出滴滴滴滴的响声,不转。是电调的问题吗?
疑问2:遥控器接收机上转起来后,富斯的油门开关关闭后,电机高速转起?正常的电机是停转的。
疑问2已找到原因,富斯控本已设定好的油门关闭开关值-125,莫名其妙的变成0,改回去就正常了。
疑问1原因也弄清楚了,原来接上电调/舵机测试仪也要进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它的油门范围和我遥控器油门不同因此电机只有报警声。
具体校准做法和遥控器差不多: 旋钮调到最大后接电,电机滴滴两声后,旋钮调到最小,再滴滴两声后,进入正常的音调后即可转动。
若要换遥控器使用,记得还需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
补充:MLYSY2008大大的专业解释:
    向线圈内滴502不是不行应该说也行,但不如浸绝缘漆,这种工序是电机制作的不可缺少的的工序。浸漆的目的增强绝缘电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固定线圈,使线圈在电磁力的作用下不会产生震动摩擦,能大大提高电机的使用寿命。
漆包线的耐温是一方面,漆膜强度也是一方面,强度再好的漆膜长时间摩擦也会破损,线圈漆膜破损便会造成线间短路。线圈在电磁力的作用下震动是很大的,线圈之间必须加以固定,否则会大大缩短电圈的使用寿命。

网友C:
怎么计算绕的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计算绕的圈数

原来的拆了做参考

网友D:
不错。。
绕电机要细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拆了做参考

这样啊,我还以为有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我还以为有计算公式

有参考换算的公式                        。

网友E:
技术贴,楼主好人啊

网友F:
网上有论斤卖的电机。楼主会自己绕电机,可是要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有论斤卖的电机。楼主会自己绕电机,可是要发了。

哪里?                 .

网友F:
我看到过两次,大小电机在一起,按斤卖的。网址记不得了。主要是不会绕,也没有时间做。您就在网上找找看吧!肯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过两次,大小电机在一起,按斤卖的。网址记不得了。主要是不会绕,也没有时间做。您就在网上找找看吧 ...

疯狂电机?                ?

网友F:
找“航模电机报废处理“。一元一份,一般10--20元一个。都是新机,只不过都得重新绕线。会绕线的话,还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航模电机报废处理“。一元一份,一般10--20元一个。都是新机,只不过都得重新绕线。会绕线的话,还是合 ...

哦,我买过了,动平衡问题,绕线问题都有,

网友G:
502替换成绝缘漆更好吧,加热定子就能好分离了。淘宝买铜丝是不是容易买假?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2替换成绝缘漆更好吧,加热定子就能好分离了。淘宝买铜丝是不是容易买假?

不会吧,铜丝还会有假?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铜丝还会有假?

电机 假铜丝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 假铜丝多啦~

没有买到过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帮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
绕电机要细心。

慢慢绕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术贴,楼主好人啊

我是坏人                                                      。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绕                                                   。

慢工出细活。

网友:
技术贴必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大家都可以试试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可以试试                                。

还没有用坏的的电机。

网友I:
学习了,不过没有专门仪器检测做平衡,电机肯定没有大厂出的平衡好,地面用或者练习机可以用,航拍还是要好电机平衡好的

网友J:
必须加以固定,否则会大大缩短电圈的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不过没有专门仪器检测做平衡,电机肯定没有大厂出的平衡好,地面用或者练习机可以用,航拍还是要好 ...

可以用好的电机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J:
必须加以固定,否则会大大缩短电圈的使用寿命

一般都是绝缘漆,单线绕的我也懒得浸漆

网友:
动手能力确实不错

网友K:
已经绕过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绕过了

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

看看看看看。      随便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                 .

网友M:
学习了,目视高Kv电机,漆包线直径大,圈数少;低KV电机,反之。
一直搞不懂电机是怎么做动平衡的,不过我想动平衡应该分三部分,一个是静平衡,上平衡和下平衡(上下可以看成耦合平衡),与外壳连接的主轴上应该有传感器,实际中看到外转子磁铁上有配重平衡固化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目视高Kv电机,漆包线直径大,圈数少;低KV电机,反之。
一直搞不懂电机是怎么做动平衡的,不过我 ...

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支持diy

谢谢,支持。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帮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谢谢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谢楼主分享

不谢。            .

网友Q:
电机维修啊,我们可以帮忙做免费维修,只收取材料费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机维修啊,我们可以帮忙做免费维修,只收取材料费用即可

哈哈,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机维修啊,我们可以帮忙做免费维修,只收取材料费用即可

帮忙做动平衡吗?                      。

网友Q:
引用 楼主:
帮忙做动平衡吗?                      。

可以啊,这个可以不收费,但来回快递费您得自己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可以啊,这个可以不收费,但来回快递费您得自己出哦

运费当然我出,哈哈,做动平衡想要电机可以运转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运费当然我出,哈哈,做动平衡想要电机可以运转吗?

没怎么看懂这句话,我们是有电机的平衡机的,没个电机都要做平衡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没怎么看懂这句话,我们是有电机的平衡机的,没个电机都要做平衡测试的 ...

就是做动平衡的就是转子对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就是做动平衡的就是转子对吧?

转子平衡啊,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转子平衡啊,肯定的

我说实在也不确定我手上的到底算不算不平衡,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说实在也不确定我手上的到底算不算不平衡,

这个如果您自己拆卸了,如果试机达不到预期效果,建议您做个平衡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如果您自己拆卸了,如果试机达不到预期效果,建议您做个平衡测试。 ...

ok,可以留个地址和联系方式吗?

网友R:
好帖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两个烧掉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帖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两个烧掉的电机,

支持折腾。                  .

网友:
很不错的贴,学习了

网友:
楼主真乃神人也,这下要发财了!

网友:
有闲置电机的话,我也想尝试弄一个玩玩

网友S:
这样绕线,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样绕线,方便呀

哈哈,感觉差不多,习惯了

网友T:
挺好的,我也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T:
挺好的,我也绕过!!

哈哈 ,绕好OK吧?

网友U:
将神秘归于简单,这就是折腾。支持diy

楼主:
引用 网友U:
将神秘归于简单,这就是折腾。支持diy

哈哈,一点也不神秘

网友:
不错。。绕电机要细心

网友V(2016-01-31):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哈哈,可以是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W:
顶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帖子,学习了

修电机不错的

网友B:
我一定会烧个电机尝试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