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30机架组装选择,请指教

楼主(2015-12-29):
之前飞QAV250,目前想装台航拍机(初级即可),一些部件想通用,所以想问问以下配置是否合理

F330机架(已有)
9047桨(F300可以上吗)
2212 980KV电机(我查了下最大电流12A,比较省电?)还是8寸桨好(桨和电机主要考虑最佳留空)
好盈15A(已有)
F3飞控((已有,原来飞250用的,豪华版带磁罗盘气压计)
GPS(求推荐)
3S 2200MAH(可能是小了以后换5000MAH的)
山山狗50克
云台不打算装或者装原始的舵机云台

这套留空时间可以多少,如果用8寸桨,用什么电机好呢?只要留空时间长,载重其实不大

网友:
四轴最大的问题,就是滞空时间短。

网友:
带航拍设备的话,估计续航时间很短,不带云台小飞机镜头很不稳的,估计航拍效果够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