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接miniosd的问题

楼主(2015-12-29):
飞控只接了接收机和gps没有接其他数传之类的  接线是按照图上的接线 接图传和摄像头的那一端 我没有把图传的12v接入osd  在飞控界面点了启用osd 可是接上去就是没有图像是怎么回事?(osd是二手的)

网友:
兄弟接数传接口,你接的这个接口,要把飞控背面的焊点焊上才能用!

网友:
确认接线没问题

网友:
有点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