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 1kg左右 加电池 1.3kg左右 3500毫安3S 25C 11.1V飞行时间

楼主(2015-12-29):
F450四轴 1kg左右 加电池 1.3kg左右 3500毫安3S 25C 11.1V飞行时间 多少  用多少毫安的电池飞的久

楼主:
F450四轴 电池问题

F450四轴 重量1kg左右 加3500毫安 3s 11.1v 25c 电池大概是1. 3kg左右 飞行时间大概有多久    加多少毫安电池可以飞的久

网友:
12分钟左右

网友:
1公斤是指起飞重量还是裸机不带电池,??

网友:
不玩四轴,不清楚。

网友:
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你需要提供使用的电机  桨   起飞重量 空机重量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飞一下就知道多久了,至于多大电池一方面看电机桨的搭配几S电池效率高,然后再根据最佳拉力效率确定多少起飞重量内合适,减去除电池的整机重量剩下就是电池的重量了

网友:
看电机,桨各方面了,如果正常的配置,应该在10分钟过一点。

网友(2017-11-11):
我也想知道啊。高手说说吧

网友:
突突 ,来自互助团队,兴趣爱好:
自我介绍:
你需要提供使用的电机  桨   起飞重量 空机重量